技嘉B75M-D3V 关机后几秒自动开机,USB2.0接口坏

楼主(2015-11-14):
如题技嘉B75M-D3V 关机后几秒又自动开机,不管软关机还是强行关机都一样,但是拔掉电源插上不会自动开机,插USB光电鼠标到主板2.0接口鼠标底部红光一闪即灭,插蓝色USB3.0接口正常。刷过BIOS,到废板上吹下两个BIOS芯片替换效果一样,IO加焊过,废板上IO腐蚀严重,找不到可代换的IO芯片。哪位高手遇到过,求赐教了!

网友:
此配置网吧内50台,已经是第三片同类故障,算是通病了吧,前两片返厂保修好了,但这批主板面临过保,以后必须靠自己修复了,求遇到此类的高手赐教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故障出现的时候测测开机和重启的针脚电压,跑线到IO看看这段路上有没有坏件,祝你好运,我修过这个故障。

网友:
没遇到,可能有什么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谢谢 我去测试下

网友:
关机后马上测量桥给IO发出的S3信号是否一定是低电平 来判断是前级桥问题   还是后级IO   或IO到绿线电路问题

网友: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9463-1-1.html

网友:
查绿线吧,个人觉得

网友:
可以看看 你之前返修回来的板子 动了什么

网友:
主要查开机相关的线路吧

网友:
这就是io的问题

网友:
网卡也会吧

网友:
返修的板子 干干净净,用放大镜也实在找不出焊接的痕迹,打电话售后询问该返修板动过什么,被告知替换BIOS芯片修好,一头雾水了。

网友:
关机后自动启动的问题搞定了,原来是老鼠在南桥上面撒了泡尿导致电容短路。用洗板水搽拭干净搞定,但USB2.0还是不能用,估计是击穿了什么元件!

网友:
多半是桥坏了。。。一般我们也修过能开机usb不好使的。。。回焊也不好使

网友:
这种新板真不好修

网友:
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CU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没有IO,可以将IO吹下来,整理一下,重新焊上去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短路了 看下5V是不是有短路的情况发生

网友:
USB坏这片还没搞定 保修去了 现在又坏了一片 开机不能触发 短接绿线 黑线 才能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我怀疑是开关到IO部分有元件损坏,谁能给个IO定义图,哪个脚是开机信号的?谢谢哈 IO型号是 IT872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