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问个芯片的问题 DJ=

楼主(2015-11-14):
找不到
DJ=2C 可以用什么替换 我问啦某宝 说DJ= 的芯片 都一样可以替换···这类芯片是怎么分类的 好烦 ···大师出来帮帮忙 解答下!!!
芯片

网友:
就找DJ的就可以换了,怎么分类只能看图纸对比了

网友:
有谁知道准确型号

网友:
代码芯片一般看前面代码加=

网友:
还有DJ=和DJ-要特别注意啊,当年一个不小心DJ=装了个DJ-,结果你懂得,烧了我一大片,修了半天才修好,切记仔细看代码啊,=和-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还是找个一样的好 保险 情缘买一个 也不愿烧

网友:
有时候 就是不凑巧 不好找一样的

网友:
最好是上个图片看看,用在什么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