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V3主板USB不能用,有微短路,但有5V

楼主(2015-11-14):
主板是G41V3,可以进系统,但是USB口不能用,测量USB供电有5.1V,数据脚没有短路和断路,但是测USB供电脚正反对地只有33欧,试了两个鼠标,一个插上后鼠标没有亮,另一个就亮但是不能用,键盘也不能用,所以进不了bios。P口的供电也和USB供电相连的,所以P口也用不了,这问题是短路引起的还是桥问题呢,由于没有这个板的图纸所以找不到相连的原件,我测了其他板的USB供电脚也没像这板那么低阻值

网友:
论坛有相关修理经验的资料,请耐心查找,参考

网友:
大神 怎样测数据线

网友:
USB供电周边的6角8角小芯片 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短路,检查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