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IT8528E带程序,求助

楼主(2015-11-14):
EC-IT8528E带程序,求助  除了买拆机键,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吗?

网友:
人工制定

网友A:
买拆机的  也不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拆机的  也不贵的

问题是 机器大陆都没上市

网友:
手里有个 海尔的 也用的这个 芯片  换了个一个 不上电 估计也有程序

网友:
卖芯片的说要看第二行字,比如我华硕X750DP,REV 2.0的IT8528E,字为1332-AXS,一样才行

网友(2015-12-20):
这种EC  应该没带程序吧

网友:
这ec不带程序

网友:
你也可以买设置自己刷,也可以让别人给你刷好,要不买剪板

网友:
自己下个程序刷一下就可以了,EC座才几块钱一个,

网友:
自己不会就让别人刷吧

网友(2016-01-23):
那这个芯片带不带程序啊

网友:
也遇到这个芯片 可以确定这个ec 不带程序的

网友(2016-03-20):
有知道的吗  带不带?

网友:
我问过那个卖芯片的 ,你看看后缀是不是AXS    是的话就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芯片还带程序吗

网友:
这个EC不带程序的

网友(2016-04-19):
确定这个带程序吗

网友:
这个ec不带程序的 换过几个了

网友:
都是买拆机的EC吧,新的就是有资料自己也没有工具烧录呀。

网友:
这款还没有可以刷机的 bios 和设备

网友:
这种芯 片能不能写呀

网友:
是有带 我手上一台华硕 X750 不开机 换了一个IT8528E 可以开机了 都正常可键盘有很多键不能用

网友:
这个不带程序的

网友:
我的这个EC结尾是FXS的,请问这个带程序吗

网友:
我这有个EC烧了 型号是IT8528E
1605-FXS
请帮我查查这个EC是否带程序

网友:
直接买吧没办法

网友:
按道理这EC不带程序

网友:
就是不带程序

网友:
不带程序吧

网友:
到底带不带程序的啊 有哪位 确认过的啊

网友:
我买了两个io 换上去 不行 现在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io带程序的问题 还是 主板有其他问题

网友:
这ec不带程序 但尾缀要看清楚

网友:
不带程序呀 我的也是华硕X750DP只要是8528 仍换 完全没问题

网友:
来自: 中国
这个貌似不带吧,带程序的就好像只有qf9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