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AF 遇到一个奇葩的故障 ,求助大神指点

楼主(2015-11-14):
最近手里接了一台华硕X8AAF笔记本,  客户说开机断电, 接机试机 发现无法触发,待机0.007,打发客户走了之后,拆机之后先量了下开关, 开关坏了 短接下开关,能开机显示 进系统,心想捡到一条死鱼,立马把开关换了,开着机器试机。
     第二天一上班,立马把机器开起来。结果..... 结果  无法触发, 艹不带这么玩人的吗?又把机器拆了,量了下开关,艹  ,坏了, 量了下电压,3.3V。正常的,  换开关, 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在换开关,一个机器,开关都换了10多个,今天换了,明天就坏了,难道开关的质量有这么差吗?
     论坛里有没有遇到这种奇葩的问题,开关坏的跟喝水一样,渴了就要喝水,开关都是新的, 难道真的是质量的问题吗?十万火急求助各路大神 ??

网友A:
如果每次短接开关脚都能用 那就奇葩了 从EC飞线到开关吧 别焊在主板上了 主板那里风水不好

网友B:
楼上的真有才,这个楼主要看看是开关怎么坏的,是按键接触问题还是别的?

网友:
支持二楼,真是奇葩故障

网友:
直接飞线到开关,不要他以前的连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次短接开关脚都能用 那就奇葩了 从EC飞线到开关吧 别焊在主板上了 主板那里风水不好

对啊,  我也是这样想的, 电压不高 开关老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真有才,这个楼主要看看是开关怎么坏的,是按键接触问题还是别的?

开关本身坏了。 不存在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次短接开关脚都能用 那就奇葩了 从EC飞线到开关吧 别焊在主板上了 主板那里风水不好

你真的是什么都懂啊。  难道是蓝翔出来的, 会修电脑还会兼职帮别人看风水?

网友:
换开关就能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关本身坏了。 不存在接触不良

你这开关也太差了吧换个旧的试试

网友D:
开不了机的时候应该很容易找到哪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不了机的时候应该很容易找到哪的问题吧

就是开关的问题啊,,

网友:
恩、 换了开关就能好, 但是隔了一天就坏了, 也就是一天坏一个,, 很准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开关也太差了吧换个旧的试试

不太可能吧 , 以前这种机器换开关也是这种开关 , 也没出现这个奇葩故障, 难道新的还没有旧的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