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CF-G6-MX 这不知道算不算福利

楼主(2015-11-14):
七彩红主板 CF-G6-MX    H61的

一看到没有PCI插卡槽,心里就害怕没有底,
故障现像,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停了又转,按照以前修板的习惯肯定会想到是板有短路,但H61这种,马上感觉是那个电压没有出来,这种板子自己见的不多,但是感觉这种板没有上CPU,或者电压没有出来完也是这种现像,当然是个人感觉而已。

拆板出来果然内存电压只有0.4V 左右,按照时序来吧,先把内存电压修出来再说,

七彩红,就不用说图纸了,感觉找不到, 查内存供电RT8120A芯片引脚定义,看了这句说明 后我决定找芯片来换换,当时我的芯片7脚电压有1V多吧好像。在废板里找了老半天,也没有找到,只有RT8120H和RT8120B,看起来很接近,论坛有说用7120、6321A(找到的是6321)、9214、都没有出电压,只有RT8120B电压有输出,但输出2V多。

这里就福利了,当我们手里没有RT8120A的时候,用8120B/H都偏高,那么只要在如图红圈(正常板上不装这个焊点是空着的),加一个3.3K电阻把输出电压从2点多V调到1.6V就行了。。   若上2K的电阻,电压只有1.4V进系统有时候会花屏。

网友A:
还好你运气好,这玩意容易烧CPU

网友B:
这里内存供电RT8120A对7脚信号定义大概意思应该是当开启信号工作电压小于0.4V左右处于低电平状态时候,芯片本身就不能开启内存供电输出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内存供电RT8120A对7脚信号定义大概意思应该是当开启信号工作电压小于0.4V左右处于低电平状态时候,芯片 ...

所以当我测到芯片有供电,开启有1点几伏后,用百度翻译(自己英语不好),7脚大于0.4,但芯片还是没有输出所以才确定芯片坏,  2V调到1.5V感觉有点难,当时只是随便测了一个反馈电阻,在板测不准,没有图也不知道真正的电阻值是多大,所以用2K   4K  3.3K 套的,别笑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你运气好,这玩意容易烧CPU

一开始也以为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当我测到芯片有供电,开启有1点几伏后,用百度翻译(自己英语不好),7脚大于0.4,但芯片还是没有输 ...

其实这里FB引脚工作电压值可以用电阻分压公式来进行计算的,如果芯片7脚正常内存主供电输出偏低的话,就是外围相连反馈电阻阻值发生改变造成的。

网友D:
还是找原芯片代换为妙

网友:
这样做是可以的,赞一个

网友:
好恐怖  为啥会烧CPU

网友:
听说这ic47.48脚问题多!

网友E:
这都能测出来,要是我早就不修了,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找原芯片代换为妙

别人急着要,手里又没有所以,只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都能测出来,要是我早就不修了,换板子

别人觉得贵了换板。再说你换板能有多少利润呢?现在网上一查什么都知道,所以换板我一般也只能挣个200以内的价,还要保三年,修好了,也能挣个1XX,保一个月,感觉这个还是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