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当神奇的 VOFF 拉地后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E1920 维修~!

楼主(2015-11-14):
这次看图。。。不多打字~!

VOFF  接地后   奇迹出现了。。。。。。。。。。。。。。。。。

上部有水平1根白线   下部 3根  客户可以接受   XXX   到手!

各位看官    觉得好    就行行好     加个分吧。。

网友A:
逻辑板我都不敢碰,一次不小心,碰出个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我都不敢碰,一次不小心,碰出个亮线。

什么都要试试..返正都是坏屏一个...

网友B:
之前的电压是多少,,,,,拉低后,图像虽然可以显示,但会不会托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电压是多少,,,,,拉低后,图像虽然可以显示,但会不会托尾

只上有下线。。其它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我都不敢碰,一次不小心,碰出个亮线。

出了这样的事,你怎么和客户说的?

网友:
修好就行了,只要是收到RMB

网友:
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了这样的事,你怎么和客户说的?

还说什么,直接给换个显示器了

网友:
之前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VOFF接地能解决这样的鼓掌的?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楼主说下原因,为啥接地啊

网友:
不是吧,,三星这款是通病,,

网友:
这是为什么 接地就可以?

网友:
能说下逻辑板的原理么或者来个图纸什么的

网友:
原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
lz       不解释下 它先前的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