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修好后进不来系统

楼主(2015-11-14):
一个公司一下拿了三个联想V470,三个都是通病,小驱动IC和铁壳一起换了,可以显示,但是三个都进不了系统,有时候蓝屏,有时候黑屏,重装系统,换CPU都不行。后来发现把显卡驱动不装就可以进了,然后我又把驱动全部换成官方的,但是还是蓝屏,黑屏,我很奇怪,修CPU部分,怎么和显卡有关系,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我现在还在检测中,各位师傅有同样经验的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不装驱动可以,是不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有时候内存导致不引导

网友:
还是检查铁壳子这边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CPU本身。多换些试试看。

网友:
你可以先换下U看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供电不够

网友:
先刷个BOSS

网友:
修B470 V470铁管通病的CPU换的多。

网友:
鲁大师装驱动  或者显卡有问题

网友A:
用联想官网的驱动才可以

网友B:
以前修理过雷极的跟这个类似,后雷没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联想官网的驱动才可以

人家都说了 官方的驱动打过了

网友:
这个因素太多,也没有人可以说的准

网友:
这应该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理过雷极的跟这个类似,后雷没哲了

楼主不好意思哈 我成你下载的官方驱动

网友:
CPU供电坏的还是先考虑CPU吧

网友:
BIOS 刷过了吗

网友:
确实还是CPU问题。这个CPU坏的这么奇怪,不装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装了就有时候蓝屏,有时候黑屏,我之前走弯路了,CPU集显供电才0.45V,我一直以为是这个电压不对,造成集显工作不正常,后来看图纸才知道这个0.45电压是正常的,他会随着显卡工作程度变化的。后来换个CPU就正常了。
                        这个CPU的集显烧坏了,独显的工作的前提是,集显要能工作,所以,集显不行,独显的也用不了。
                                          维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
我遇到个 换完 上下管 旁边的8个芯片 ,CPU 掉电重启的  正在搞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不能装显卡驱动的

网友:
你这个是显卡挂了

网友:
看下显卡的供电正常吗,不行换显卡

网友:
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是不是楼主的小管没有弄好哟

网友:
CPU的问题多,要不就是你没把集显供电修好。正常主板修好换CPU就正常的了,因为我修太多这款机了

网友:
应该再查查显卡。

网友(2015-12-15):
昨晚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情况,,修好进系统灰屏,早上准备干显卡了, BGA 预热然后来签到 无意就看见楼主的帖子了,感谢哦 现在还了CPU 也正常了 在测试 再次感谢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