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0 DAOGC5MB8F0 上电0.65不显示 ?

楼主(2015-11-14):
THINK E40 DAOGC5MB8F0 上电0.65不显示 ?
测主板各电感电压都正常了 后继的3V 5V 也都出来了,换CPU,内存,刷BIOS 都一样,这机器显卡好坏,但是感觉这个机器不像是显卡的问题 ,稍微加热一下显卡,测试也一样。
刷BIOS

网友:
怎么样判断E40按开机没反应。是bios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没有任何提示声。

网友:
你是装上CPU0.65A吗?

网友:
多刷几个BIOS,电压都出来了BIOS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