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216-0774007显卡电阻和电容版本的代换

楼主(2015-11-14):
216-0774007显卡电阻和电容版本的代换:经过我在索尼笔记本上(vpceb35fg)上面代换测试,电阻版和电容版可以代换(原版为电阻版,更换为电容版),驱动及显示测试正常,原来论坛里都是讨论帖。现在给大家一个最终结论,可以代换,没有后遗症。

网友A:
请你多跑3D测试,进系统查看一下,显卡型号,如果确定代换成功并且测试稳定的话请再发表,之后会给你加分

网友:
什么意思显卡还有电容电阻吗

网友:
上次有个同行代换好像不成功

网友:
哎呀,真的有人发这贴了。很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你多跑3D测试,进系统查看一下,显卡型号,如果确定代换成功并且测试稳定的话请再发表,之后会给你加分

是代换显卡上的电容电阻还是显卡周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代换显卡上的电容电阻还是显卡周围的?

显卡上有电容和电阻的能直接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上有电容和电阻的能直接代换吗?

就是不知道   问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