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为494电源输出电压不够,入门级菜鸟求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5-11-14):
电源输出为12V现在输出只有6V左右,更换494后测量494各脚电压如下:1脚1.38V     2脚 2.5V      3脚0V    4脚 4.5V   5脚1.6V   6脚 3.6V   7脚0V    8脚 1.46V    9脚0V 10脚0V   11脚1.4V    12脚10V   13脚5V     14脚5V    15脚0V    16脚0V

没更换494前没记录各脚电压反正不对。

确切点就电路板上的电阻全部测量了都正常。。。。。求各位师傅指点下思路。谢谢。

网友A:
怎么觉得这个不像是ATX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觉得这个不像是ATX电源

确实不像,看线路走向排列不像ATX电源

网友B:
那个4148边上的小电解检查或者换新的试试看。再说494的12脚的滤波电解也检查一下子或者也换新的。

网友:
这个电源像是监控集中供电的12v电源或是工厂给PLC供电的24v电源....

网友C:
楼主先查一下12脚的VCC偏低.....

网友:
换电容,先把那些小容量的电容换了先

网友:
这是LED 电源,大概是30A 左右的,这个是5V40A的,供参考

网友D:
如果电源真的有电压输出(不是0v),那么应该要检测4脚的电压为什么没被拉低,至于12脚的供电(10-40v,max42v),10v处于下限,按理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觉得这个不像是ATX电源

是LED用的12V20A

网友A:
那这个是LED显示器的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4148边上的小电解检查或者换新的试试看。再说494的12脚的滤波电解也检查一下子或者也换新的。

已经检查出来了是一个2A103J的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查一下12脚的VCC偏低.....

是第3脚上一个2A103J的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新进展吗?.....

已经修好了,是连接第3脚上一个2A103J的电容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源真的有电压输出(不是0v),那么应该要检测4脚的电压为什么没被拉低,至于12脚的供电(10-40v,max ...

是连接第3脚的一个2A103J电容坏了

网友:
这是什么上用的电源

网友G:
估计是电容上瘪了口子了 测起来 漏电 有阻值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是连接第3脚的一个2A103J电容坏了

请问是怎么测出来的?电容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是LED显示器的电源板?

一般用于LED发光字

网友I:
这个是什么上面的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什么上面的电源板

估计是LED照明......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9842-1-1.html这里面有相关的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结果,问一下电容怎样的坏?

万用表X10K档测量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103J的如何坏 ?短路\开路还是漏电.....

开路吧...万用表X10K档测量没反应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X10K档测量没反应了...

不知测的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103J的如何坏 ?短路\开路还是漏电.....

不知对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电容上瘪了口子了 测起来 漏电 有阻值了。

X10K测量没反应。。。指针不动   不知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是怎么测出来的?电容表?

万用表X10K档测量。。。不知道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知道,麻烦楼主回个帖.......

X10K测量指针不动了。。。不知道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X10K档测量没反应了...

为啥不用数字表的电容档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X10K测量没反应。。。指针不动   不知对不

楼主要是用的指针表测得,需作对比测试更可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测的对不...

最好用数字表的电容档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