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X483G-SMB屏暗已解决

楼主(2015-11-14):
               开机屏不亮,仔细看是屏暗,拆机换屏还是暗(普通薄屏小口就行),量屏线是好的,那就是主板坏了。                                                  看待机电压0.06较高,表示主板有短路,最后查到南桥旁边的USB供电八角芯片短路,换后亮机OK。(一定要用原屏点)

网友:
没看懂,楼主说的太笼统

网友:
USB供电芯片会导致暗屏???

网友:
表示不明白,USB这块应该不会造成暗屏的

网友:
烧鸡找到的?

网友:
是干什么用的,屏供电吗

网友:
一定要用原屏点?有码片?USB供电引起屏的少见阿

网友:
是同病吗?

网友:
感谢分享 http://bdpfb.newsyc.com/queb/

网友:
这个  acer的机器 这情况还真没有遇到过 这个信号是LCDVCC吗

网友:
没遇见过,不知道有这回事,码片就知道

网友:
难道这个芯片损坏 拉低了屏电路上面某个电压 楼主能发个图让大家解惑下么

网友:
USB芯片会引起暗屏? 还没修到过

网友:
usb 供电跟屏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不能吧?USB跟屏完全不搭调,你说南桥工作电压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