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哟 磐正的H61主板

楼主(2015-11-14):
原先故障不定时掉电,现在电是不掉了 但是进bios的时候 时间走的不正常 有时候一秒一秒走的 有时候卡住然后一下子跳上去,刷过bios BGA过桥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我修过一个宏碁的笔记本也是这样,没有搞定,有很多从说是南桥问题,或是时钟。

网友A:
换晶振试试
桥坏了
晶振也换过了。。忘记说了 。。没有思路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晶振试试
晶振也换过了。。忘记说了 。。没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