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 晶振用示波器怎样测量

楼主(2015-11-14):
如题  小弟刚开始学维修 想问问大神 如何测晶振是否起振   4只脚的其中两只是固定脚  另外两只用示波器测的话是不是只有一脚是正玄波而另外一只是一个1.几的电压啊

网友A:
2 只脚。。起振  X   Y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只脚。。起振  X   Y

你的意思两只脚都有波形

网友:
起振的话两脚之间有个压差

网友:
有压差   示波器测量有波形

网友:
一般 1 2 脚 都有波形,没波形有电压 一般晶振坏

网友:
还没回走你就想跑

网友:
正常两个引脚都有波形,但一定要有压差。

网友:
必须要有波形了  所以才叫晶振

网友:
很好测的示波仪笔头接触跟谐振电容相连的两个脚就可以了

网友B:
为什么我测试的只有一脚有波形  另外一脚有直流电压   用万用表测量时有压差的  也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就是不明白别人测的是不是两脚都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测试的只有一脚有波形  另外一脚有直流电压   用万用表测量时有压差的  也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就是 ...

一脚有波形 一脚测试无波正常 在一些晶振中测试确实如此!

网友:
好吧,这样也可以,学习到了。            一脚有波形 一脚测试无波正常 在一些晶振中测试确实如此!

网友:
按理说应该都有波形

网友:
多谢各位的指导 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
晶振的波形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
示波器有频率显示的

网友:
重点是10x啊

网友:
看不懂 好高级

网友:
又学了一招,我以为第一张图里有些许毛刺就是波型而且是正常的。看来,应该还要量另一个脚。

网友:
必须有波形 有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