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实的特尖表笔

楼主(2015-11-14):
之前买的特尖表笔还没用多久,一不小心把红笔给折断了,只好焊条大头针来用,大头针太软了,不太好用,只好将就着。最近收拾东西的时候找到了一个圆规,发现圆规那针很适合做表笔,焊了上去,使用起来觉得很好,导电性能不错,不会接触不良,又结实。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试。

网友A:
我的表笔是直接找笔记本键盘的空格键下面的铁针做的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
大头针指定不行,因为太软了,用有一定刚性的最好

网友B:
缝纫机的针好用

网友:
不会生锈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缝纫机的针好用

对  不过长度不宜太长  会产生阻止

网友:
发现你们怎么不把原表笔尖打磨处理啊?多此一举了!~

网友:
万用表  专用探针   很好用   自己淘宝

网友:
焊的很美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表笔是直接找笔记本键盘的空格键下面的铁针做的感觉还可以啊

发来瞧瞧啊,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来瞧瞧啊,效果怎么样

你找到粗一点的键盘空格键的铁把它磨尖就可以

网友:
我是用二種,一種是原表筆磨成針,另一種是用縫衣針

网友:
磨原装的表笔老费时,不太好。

网友:
焊的很完美

网友:
以前用大头针,掉地上就断了,现在直接用原来的磨尖在用

网友:
我都用的缝纫机的针

网友:
现在的特尖表笔都是铜的,楼主的黑笔颜色不对啊

网友D:
这个是打磨 原表笔的  效果非常好

网友:
淘宝直接买2根,好看又实用,
不过楼主动手能力还是不错的,我下次等针断了也试试

网友:
我是用缝衣服的钢针,做了一个

网友:
其实有一种钢的表笔,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打磨 原表笔的  效果非常好

有点短了貌似

网友:
我的固定不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打磨 原表笔的  效果非常好

这个不够尖

网友E:
我的针是伸缩型的,带弹簧。1块钱一根

网友:
最后一图,是不是用铁丝扎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针是伸缩型的,带弹簧。1块钱一根

这个是怎么弄的,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怎么弄的,上个图片看看

接法跟你一样的

就是针可以伸缩

按下去

反正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只是给看看

网友:
我的直接把表笔打磨,很好用!

网友:
看我用缝纫机针做的表笔

网友:
又学到了,楼主真是善于观察啊。

网友:
焊工不错,如果又专门卖的到就好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确时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