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31S检测到电池,未充电

楼主(2015-11-14):
上图6 7有3V 2在没插电池时3V,插上电池0V,2角时通往EC的,说明已经检测到电池了,可是就是不充电。

测量L1电感发现无电压,以为时芯片问题,换了一个L1上有2.5V,但是插上电池后电感上变0V了。这下真没思路了。无插电池下实测20 1角都有19V 4角25V 5  8 9 10角都有3.3V,6角2.5V,7角OV,15角下管控制0V 18角2.5V。求思路求帮助

网友:
芯片已经换过两个了,求帮助啊,还是芯片买的有问题啊

网友A:
查下系统总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系统总线有没有问题

我这里没有示波器,只能查到到EC这条线路时通的经过的电阻都没问题,都有3,.3V。

网友B:
充电芯片和充电管一起换掉

网友C:
查C1007、1008。D1002!

网友:
换充电ic     一般这个坏的多

网友:
换电池吧,好像是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C1007、1008。D1002!

c1007 6V 1008一边2.3 一边5.6  D1002边6V,一边5.6V。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和充电管一起换掉

朋友是有修过么?我看这款机子前面有两个帖子都差不过这样,可惜没有解决。

网友:
充电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芯片条件没满足  你去查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吧

网友:
我怀疑电池是好的不?

网友:
电池的可能也是有的哦

网友:
先排除电池 没问题后  差芯片条件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考虑下EC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这款机子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