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J 板号:K43SV +5VSUS 和 +3VSUS 电压不足维修案例

楼主(2015-11-14):
                华硕 K43SJ 板号:K43SV +5VSUS 和 +3VSUS 电压不足维修,+5VSUS  只有 0.8V ,  +3VSUS   只有  0.6V  。这个机器别家修过了,两个电感滤波  MOS管   RT8206A 都换过了,我怕它不良,又重新换了一遍,还是涛声依旧。我用N73SV 的图纸对比着测试了 8206 外围的 电阻,判断电阻没有问题,于是差不多可以排除 RT8206  这部分的问题了,考虑是外围的问题,可是 3   5  V  的外围连接点已经断开了,只好再看 N73SV 的图纸,发现 +12VSUS  升压电路的  5V  输入是在 外围连接点之前的,断开连接点,没有断开 +12VSUS  升压电路的 供电输入,看来问题很可能在这里了,果断断开  +12VSUS  输出连接点,上电测试 3  5 V  都正常了,+12VSUS   也正常了。这样就可以肯定是 +12VSUS 输出电路有问题,在 K43SV 的点位里 查找    +12VSUS  的测试 点  ¥772 ,弹出    $772 ,Net #1126  ,$772  %PQ9105.4,PQ9106.4,Q2802.2,Q2802.5,PC8108.1,PC8130.1,PR8110.1,PR8707.1,R5411.1,PJP8105.2,PT8107.1,
  就这几个元件,一个个排除呗,测到 Q2802 时发现 Q2802  短路了,拆掉 Q2802  ,上电 电流唰唰的 上来了,到废板 找了一个 换上去,接上外接显示屏上电 一下就亮了。  附上 不正常的 3V  12V  波形

网友:
一遇到华硕的就就不想修了

网友:
修过G470 这个问题 是三极管导通问题

网友:
有示波器辅助,修机就是牛逼。

网友:
电压不足外围电路引起还是很少见的,我以为是什么拉低了呢

网友:
如果上些分析用的图纸截图就更棒了!

网友:
华锁 k系列一代的真的不好修

网友A:
楼主,小白看不懂╮(╯_╰)╭

网友:
这波抓的不错

网友:
电压不足,比没有电压更难修!一般我都会反馈电阻!这一类问题还没有遇到,不知是不是没有发现!

网友:
这个机子这问题还是不好修理 的

网友:
升压电路还没弄到过

网友B:
那这个RT8206发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RT8206发烫吗?

不会发烫,待机电流稍微大一点  0.04

网友:
哦!那是待机电压的后级有微短,待机电流就有偏高的。

网友:
华硕的操蛋机器,看着就不想修

网友:
12v后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小白看不懂╮(╯_╰)╭

那你要先去学一学怎么看电路图了,我也是自学的,我刚刚开始接触维修行业的时候,就是看电子合订本,看了有 20 本左右,里边有很多维修案例配电路图,很多都是小电路图,会介绍损坏元件在该电路图有什么作用,用心看,两三个月就会看简单电路图了,其实维修也不用研究那么透,只要知道元件在电路图起什么作用就可以了,我们又不去研发产品《我是做不到的没有那个水平》。

网友:
是的,Q2802 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小白看不懂╮(╯_╰)╭

还是楼主厉害 我连初中就上了半级子

网友C:
这个12v是给哪里供电的?

网友D:
小白请教一个问题  现手里有几片ec为npce791的板子,看了别家的相同ec图   95脚为触发,A版型测触发脚3.3 正常触发开机,B版型测95无3.3电压。待机3  5v正常  是ec的触发脚可编程还是ec没工作?  怎样确定ec工作没  只有板子 找不到开机触发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12v是给哪里供电的?

给这部分供电,不过 Q2802 不是供电输入,而是作为控制 Q2802 导通用的,如果没有这个管子,我估计直接短路 Q2802  的  1   6 脚 和   3  4  脚 也可以用,但是我没有试过,不敢确定可以用。

网友:
上次有一个,电压不够的,都报废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白请教一个问题  现手里有几片ec为npce791的板子,看了别家的相同ec图   95脚为触发,A版型测触发脚3.3  ...

其实我的理论也不行,我只是大概看懂电路图,不精通,我也没有上过电子学校,具体理论我也解释不清,我都是用自己能理解的方法来解释的。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以前我也以为同样的 EC  ,它的脚位功能是一样的,后来才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同一个 EC 在不同的机器,脚位功能有不同的定义,在 A 板 95  脚是触发脚,在 B 板就可能是 别的脚位是触发脚,95 脚做别的功能定义。我的理解是 EC  是一个大开关,有很多开关,你可以从第一个线头控制第一个开关,也可以从 第五个线头控制第五个开关,这个是不关 EC  程序的,我的认识是 EC 程序的脚位是固定的,其它的开关脚位可以根据需要变换,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我也希望有老师或者高手可以就这个问题给予解释,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示波器花了多少钱!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  又学到一个案例

网友:
怎么做到的?

网友:
技术不错,很好的维修思路,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的理论也不行,我只是大概看懂电路图,不精通,我也没有上过电子学校,具体理论我也解释不清,我都 ...

我也觉得开关触发脚是可变的  毕竟开关都是gpio  可改变的  现麻烦就是找不到触发脚  这点很麻烦  也没有图纸  真坑

网友:
昨天也接到一台同行拿过来的华硕K43S的机子 被修过了 南桥动过 io换了别的型号 电阻电容乱装 我直接就给客户报价换板了 正好手上有块一样的板  现在维修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厉害啊大师傅,我有示波器都不会用。郁闷呢

网友:
华硕神机啊

网友:
看上去
杠杠的

网友:
有修过频率设定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