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兑换的金士顿8G USB 2.0接口类型U盘到货

楼主(2015-11-14):
U盘刚收到,感觉不错,不知道那根线是不是连接手机传输数据作用的

网友:
你试一下看能不能连接手机进行传东西

网友A:
这个线可以查U盘传输数据的,只有我也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可以查U盘传输数据的,只有我也用过

连接到手机查U盘数据传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到手机查U盘数据传输吗?

恩  是的呢

网友C:
还带一根OTG线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带一根OTG线啊 ?

是啊,好像很少用到的,

网友D:
老兄,应该整个3.0的,2.0速度跟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兄,应该整个3.0的,2.0速度跟不上啊。

是啊,2.0读写传输速度好像有点慢。

网友:
听讲这个版本是台湾版!?

网友:
这个东西400分有点不值。

网友:
可以了 400积分挺划算的

网友:
安卓5.X以上版本均可以使用OTG功能

网友E:
那功能是智能手机都支持吗。我的也是智能手机,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功能是智能手机都支持吗。我的也是智能手机,不管用

好像必须要安卓系统版本5.0或以上才会支持。

网友:
啊,怪不得每次街上手机都是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