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450电源风扇不转通病

楼主(2015-11-14):
这次机器买的一批大水牛450电源,3年了,电源风扇不转的一大堆。还有滤波电容3年了,都怀孕了。修了一大半了,问题如下:
风扇接口旁边有一个3角的小管子,估计是控制风速的,1脚接地,2脚接的风扇接口,测试风扇负极对地无穷大,给1 2脚直连就好了。

就是下图这个管子:

锡直连1 2脚:

网友:
很好的维修案例,学习了

网友:
就是相当于把调整去了

网友:
温控还是7809之类的,有些电源追求静音.....

网友A:
如果象你说的是控制风速的那这个3脚小管子应是三极管喽!测试风扇负极对地当然无穷大了。只有通电时1、2脚才会导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象你说的是控制风速的那这个3脚小管子应是三极管喽!测试风扇负极对地当然无穷大了。只有通电时1、2脚 ...

支持一下,哪个是三极管,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象你说的是控制风速的那这个3脚小管子应是三极管喽!测试风扇负极对地当然无穷大了。只有通电时1、2脚 ...

就是通电测试不导通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通电测试不导通啊。。哈哈

通电测试不导通,如果它本身正常,估计此电源有温控电路啊!

网友:
估计此管为S8050,很常见换一个很容易.....

网友:
楼主把1,2脚直接连接了?那还要那个3级管做什么。

网友:
连一起,让电压直接过去就是了

网友:
楼主怎么做等于无视了温控电路。
应该查下风扇负极接三极管B极的那个电阻,和从12V过来到B极的元件

网友:
你这是像素问题,还是拍摄问题,不清楚啊

网友:
这样一来只要它工作了风扇就会高速转了。

网友:
维修要灵活运用,这节接到12V上不就OK了。还用飞针打近。

网友:
这样这个风扇始终都是全速转动了。噪音好大

网友:
楼主的办法甩掉了转速控制,这部分电路很简单很好修,楼主的做法不提倡.....

网友C:
电源能转,但是不能亮机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能转,但是不能亮机  为什么?

能转就有12V输出了,测下其他路电压吧

网友:
电容啊,,这个一眼就能分辨

网友:
修成能用就好了呗。变废为宝啊。但是,这种老电源,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样都行没遇到过下次照你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估计此管为S8050  ,到处都是这样的管子 换一只不久完了

网友:
看样子这个电源用了不少时间了

网友D:
经典平常不修的坏了就换看了LZ的帖子找了几个风扇不转的试着搞了下呵呵修好了3台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典平常不修的坏了就换看了LZ的帖子找了几个风扇不转的试着搞了下呵呵修好了3台不错

你有点语无伦次,啦啦啦.........

网友E:
13楼“yyyaaa”说得对,与之相关的就只有2个电阻,1个二极管和1个103的温控,三极管是C945的,找出问题不难。

网友:
最直接的,不过没风速控制

网友:
电源主板的电路图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楼“yyyaaa”说得对,与之相关的就只有2个电阻,1个二极管和1个103的温控,三极管是C945的,找出问题不难 ...

支持一下,这部分不难修,还是恢复原设计更好......

网友:
  直接接12v呀

网友:
风扇没修头

网友:
不敢修  炸得厉害  怕了

网友:
这样治标不治本直接导通 温控电路就不起作用的 还是好检查一下温控电路 那里出的问题 彻底把问题解决为好

网友:
有些电源追求静音.....

网友:
楼主还是修好温控电路比较好。这样才静音

网友:
一般包括电源的电器,都是分基本功能和完善功能,基本功能是保证工作,完善功能是锦上添花,楼主把花去掉了,也是一招。

网友:
你是把温控调速的功能直接废除了吧?!!

网友:
这种我都是直接另外取电,效率高!就是不温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