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3930QF-A1求解

楼主(2015-11-14):
KB3930QF-A1要想102脚发出开启待机电压,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望大神指点,最好是按照顺序出来哪个引脚电压

网友:
期待高手给于答案

网友:
104脚查下条件

网友A:
其实EC的工作条件都差不多

供电时钟复位 LID ACIN 程序正常 等你先查下

网友:
帮顶下,看下结果。

网友:
这个没有的兄弟,能帮忙QQ看下吗,我QQ799079971

网友B:
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适配器检测信号   LID休眠信号  RSMRST   BIOS程序  这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适配器检测信号   LID休眠信号  RSMRST   BIOS程序  这些

RSMRST只有这个没有,可是我分析不出来,兄弟,我给你图纸,你帮我分析下吧,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EC的工作条件都差不多

供电时钟复位 LID ACIN 程序正常 等你先查下

这些都查过了,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SMRST只有这个没有,可是我分析不出来,兄弟,我给你图纸,你帮我分析下吧,非常感谢

RSMRST  这个信号有的机子要触发后才有的  现在能触发不?

网友D:
如果说待机条件都满足了,你先挑起该脚看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说待机条件都满足了,你先挑起该脚看看有没有输出。

我试了,没有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  这个信号有的机子要触发后才有的  现在能触发不?

不行,现在待机电压都没有

网友E:
S5_ENABLE是去开启3 5V待机的。  根据不同的厂家设计。 一般为纬创用这个信号。   EC供电是线性提供。且这个信号出来 首先满足供电时钟复位程序 适配器检测  休眠开关等条件。 你逐一去排查下吧。

网友F:
修到过KB3930QF A2的,是EC满足所有待机条件后按下开关后才发出S5_O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到过KB3930QF A2的,是EC满足所有待机条件后按下开关后才发出S5_ON的

这个是待机必须要有待机电压,可能条件不满足

网友D:
这个EC换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EC换过了吗?

换过了,BIOS也刷了

网友G:
供电,时钟,复位,EC程序, ACIN,LID信号等!这些信号都查过的话,换了EC不行的话,估计你得仔细查查还有什么遗漏的,一般来说满足这些条件就行了!有的机子是按开机键之后才出3,5V待机电压的!

网友H:
基本条件都查过了 可以考虑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基本条件都查过了 可以考虑刷bios

刷过了,也换过EC了,还是不行,有时有,有时没有

网友I:
先查查供电,时钟,常用的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先查查供电,时钟,常用的信号

都有哪些信号兄弟,常见的几个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S5_ENABLE是去开启3 5V待机的。  根据不同的厂家设计。 一般为纬创用这个信号。   EC供电是线性提供。且这 ...

这些都有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供电,时钟,复位,EC程序, ACIN,LID信号等!这些信号都查过的话,换了EC不行的话,估计你得仔细查查还有 ...

这个是待机的时候必须要待机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都有哪些信号兄弟,常见的几个都有了

适配器检测信号   LID  RSMRST 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适配器检测信号   LID  RSMRST 这些

查了,正常的

网友:
搞定了,做南桥好了,希望遇到的哥们,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