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液晶显示器中出现一条白线,把屏幕分成了两边,不断来回移动

楼主(2015-11-14):
台式电脑液晶显示器中出现一条白线,把屏幕分成了两边,不断来回移动,求专业人士相助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这明显就是屏的问题  客户的吗

网友:
屏有问题,如果是自己的就将就用吧

网友:
没碰到过亮线可以移动的,好神奇啊。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你可以关闭计算机,只打开显示器开关,屏幕上还能看到这条线,就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问题    刚开始是 开机黑屏  更换的灯管 修好了   正常 用了快一个月了    昨天突然出现闪屏   后来发现是  高压板坏了   然后换 个高压板子  装好就出现一条线   现在还高压板后自己用了   解决了告诉我一声初步怀疑是  排线问题

网友:
白线不断来回移动吗?刷个程序或换驱动板试试吧!未必是屏的问题。

网友:
将屏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
飞利浦的显示器,按ok键10几秒,可以解决线移动问题

网友:
工厂模式可以去掉,,,,

网友:
这个好像是按最右面的触摸按键10秒恢复吧,我记得好像是。

网友:
刷程序必好  我修过一样的机器

网友:
很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那就是一条移动的竖线把??

网友:
这个问题,居然有说是屏问题的,真是无语了,长按左键10秒,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程序引起的吧

网友:
可以移动这点就可以判断不是屏的问题,干扰  或软问题

网友:
如果是屏坏了,那条白线应该不会移动

网友:
把程序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
应该不是屏坏,如果屏坏的话,竖线不因该能移动,屏线之类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程序问题几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