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风嘴

楼主(2015-11-14):
请问一下大家在维修电脑主板时使用的风枪风嘴直径是多大的?5MM还是4MM还是3MM?

网友:
怎么又有人问同样问题呢

网友A:
我默认用的是  6   还有8   吹主板用6   吹 小件都是6     比如主板的  USB  VGA  都是 8个的口

网友:
尽量选择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默认用的是  6   还有8   吹主板用6   吹 小件都是6     比如主板的  USB  VGA  都是 8个的口

谢谢了,我用的5MM的,现在感觉也挺顺手,

网友:
你可以買個幾種回來自己試看看哪種比較好用

网友:
这个我觉得 看个人使用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