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g42 之风扇狂转后!电脑自动关机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11-14):
相信很多的机油或是维修的朋友都碰到过HP的G42,还有现在的431 在使用中 就会风扇狂转一会 就断电了!今天又碰到这个问题   我把我的方法写出来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芯片在显卡的背面八爪的芯片G781  应该是温控,真接从料板上拆一个 换上  就好

网友:
这难道会成为通病吗

网友:
积攒经验当中。。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刷BIOS的,楼主提到温控也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
积攒经验   加分

网友:
有可能是通病了

网友:
嗯,很不错的维修经验啊,是温控问题引起的掉电啊,我还以为是bios问题呢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 修过其他问题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好多人都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刷EC也好过

网友:
遇到过此类问题,应该是惠普的通病。

网友:
我的直接拆了   解决

网友:
很有用的维修经验  支持一下

网友:
是 真的吗?????

网友:
刚碰上,试下

网友:
厉害 你是怎么查到的呢

网友:
原来是温控芯片引起的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先学习了

网友:
这个难道是通病,谢谢楼主分享,下次碰到试一下

网友:
搞张图片,给你加分的人就会多起来

网友:
这机器通病蛮多的,显卡BIOS都爱坏

网友:
HP的机子在散热上真的是【排名一第}

网友:
这个记下来 。给力。

网友:
通病我以前搞过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我这有一台 拆了 还是一样没什么用

网友:
把温控去掉,不解决根本问题,机器高温怎么办

网友:
这应该算得上是通病了吧

网友:
拆了一个就好了。 有东西。

网友:
我遇到一台431 高温掉电,试试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这个难道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