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掉电

楼主(2015-11-14):
今天来了一台苹果A1278 2010年的机子,上电三秒掉一会又自动上电过三秒又掉电,测各电压都正常了,还是会掉电,,在断开F7040共公点保险一边12V正常,一边对地也正常,换ISL6259还是一样,主要上F7040就会掉电了。。。查了一些网说是检测电池出问题,换了半天不知那出问题了,有同行修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苹果笔记本一个都没有修过,帮不了你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
苹果笔记本的保护电路比较完善,断电引起的原因比较多,需要仔细检查一下。我修过一个上电就断电的苹果是因为键盘引起的,插上键盘就开不了机,断开键盘就能直接开机进系统。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电啊?板号是多少啊?2936?还是3115?

网友:
已修好了,是一个电阻的问题,原来是2.2的变成10欧了,板号是820-936-B 电阻就是R7051

网友:
没有修过

网友:
如果不行就交换板吧  一般可以交换的

网友:
应该是小件不良引起的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换个电阻就好了  厉害!!!!!

网友:
R7052换掉换掉

网友:
我的这台A1278是不出集显电压!#

网友:
是不是上到0。8然后重启。有时能亮有时不亮。和我这台毛病一样。换了R7051还是不行,

网友:
没修过哎 也没有机会

网友:
会不会是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
苹果的修的比较少得

网友:
你换个EC是一下。

网友:
仔细检查松有的供电是否都出来了?苹果的电路设计有点特殊,上次遇到vcore上管d极相连电容短路还一样能触发,和你说的症状相似。。。看看所有的pg和复位那些是否有了?

网友:
换个电阻就好了吗
楼主来个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