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之后恢复出来的表格乱码! 有偿。在线等!

楼主(2015-11-14):
客户说电脑不进系统了,自己重装了个系统,但有EXCEL表格没拷贝出来。
  恢复出来的表格打开里面的数据全是乱码,求大神帮助。

网友:
怎么都是进来看的啊,就不能发表下意见啊!!

网友A:
表格好像不能拷吧,应该是办公文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格好像不能拷吧,应该是办公文件吧

就是EXCEL表格啊

网友A:
直接重新下载就可以了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重新下载就可以了撒,

里面有数据啊

网友A:
你问一下客户看是在哪个盘,进PE拷出来就可以,如果是在C盘那就没救了,因为他已经装过系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问一下客户看是在哪个盘,进PE拷出来就可以,如果是在C盘那就没救了,因为他已经装过系统了

就是在C盘里面,我恢复出来之后打开里面全是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C盘里面,我恢复出来之后打开里面全是乱码。

那就没救了撒

网友C:
你只能用碎片方式做一次数据恢复..........这是最后.一招....

网友:
是不是文件已经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只能用碎片方式做一次数据恢复..........这是最后.一招....

恢复出来的还是一样乱码

网友:
基本没什么好搞的。有碎片 都不完整了 恢复个毛线

网友:
只能找专门搞数据恢复的了

网友:
楼主截一张乱码图看看,我以前好象有碰到过

网友:
文件被破坏了,估计没戏了

网友:
文件已经损坏了,放弃吧

网友:
什么文件系统,NTFS文件找到恢复出来乱码就放弃吧,FAT32的可以用excelrebulid扫描看下

网友(2015-12-14):
恢复出来,突然 客户又不要了

网友:
很正常。覆盖破坏了文件。你可以手工修复一部份数据

网友:
数据覆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