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14T显示器花屏以及开始正常但待机唤醒后花屏

楼主(2015-11-14):
近期修理几台三星214T显示器,花屏,先更换C527、C644(网络资料),解决了几台的花屏问题。但有两台出现在电脑中设置了XX分钟后关显示器,唤醒后一台出现不定期花屏,一台总是唤醒后花屏,关闭显示器电源,再开电源,则故障消失。经查电路图,发现IC505 、IC507为大电流低压差稳压器,最大电流可为1.5A,其输入输出稳压电容已失效,导致输出电压降低,从而导致花屏,更换C519、C521、C523、C525、C527、C644(均为16V、100UF),故障解除。

网友:
楼主都是换的大电解电容吧

网友:
电容问题一般都好解决,,,,,,,,,,

网友:
换的同型号电容

网友:
一般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就是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