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过内存刷BIOS后就好了呢??

楼主(2015-11-15):
问个低智商的问题,,为什么不过内存刷BIOS后就好了呢??

今天遇见一个Z475笔记本,不过内存,查了条件都满足, 带不带内存一样,刷bios后解决!!!

但是,我怎么样想不明白,为什么刷BIOS会好,之前就是听师傅说不过内存刷BIOS但是自己不明白为什么,看图纸,好像也没有和BIOS连接啊!

还有就是,什么条件下,桥会和系统管理总线通讯呢?是跑马后吗?

求各位大神帮我解疑惑,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bios程序 经常强制关机 停电都有可能损坏 ,没有完全损坏所以会导致不过内存或者不跑代码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 经常强制关机 停电都有可能损坏 ,没有完全损坏所以会导致不过内存或者不跑代码的现象

实际原因是不是BIOS程序坏,导致的桥读取BIOS不正常,所以桥和内存系统总线不正常,然后不过内存!
是这样吗?请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你确定 是不过内存吗?而不是ec读取bios出现问题,没有开启内存供电吗?

网友:
BIOS出问题导致开启不了内存供电

网友:
现在的机子,问题越来越稀奇古怪了

网友:
bios 不能完整读取的原因

网友:
这个不能说低智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BIOS里不是有内存检测一项吗?如果BIOS出问题就有可能造成内存出问题假象

网友:
BIOS程序检测内存不过咩!

网友:
请问桥bios    是桥读取还是   CPU读取

网友B:
是不是和SMBDATA    和SMBCLK有关系呢?

网友:
现在比较新的主板都不好解释

网友:
BIOS出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止是读不过内存

网友:
俺也想问/。

网友:
BIOS程序损坏

网友:
因为BIOS要通过读取内存上的ROM芯片,才可以读取到内存的信息,如果BIOS检测内存的这一块出了问题,就无法正确的读取内存了

网友:
这个属于软启动了啊  要把BIOS存入内存  程序坏了  调取出来时就卡在那 不能进行下一步 所以会出现 档内存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異常會造成不過內存

网友:
zBIOS里只是个程序而已

网友:
就是bios程序不对

网友:
不难理解啊,主板供电各条件正常后,cpu发出寻址信号,经过各总线,检测各个部位啊,外设等等的情况,任何部位不正常或者说外设不正常,bios自己程序错误,bios不就无法正常自检完成了。bios无法完成自检机器不就无法正常工作了。

网友:
bios检测内存吧

网友:
BIOS程序不对,桥不能正常读取BIOS程序,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不开机 不跑码 不过内存 CPU电压不出来 集显电压不出来等等。

网友:
是没有直接和bios连接,是间接的啊,是桥通过LPC总线连接的,桥再通过SMB总线与内存通讯啊!你在桥上也能找到GPIO之类的信号,bios问题导致bios和桥没办法完全通信,桥也就没法通过SMB和内存通讯啊!这就涉及到你对POST自检的理解了

网友:
bios 内容有问题什么可能都有

网友:
BIOS是最底层的软件,物理硬件接口,初始化,就拿内存来说,也必须由BIOS初始化,设置内存各项参数,检测容量,好坏

网友:
我都来踩踩水。BIOS理解是最底层程序,如果底层有问题在它上面的都会有问题,各种问题都可能。联想和华硕这方面问题为之最多,因为量多

网友:
跑马自检 BIOS出问题什么故障都有可能

网友:
BIOS问题会引起不跑码,PCH不出时钟,不出CPU供电, 内存不过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强制关机是恶习阿。。。。

网友:
越稀奇古怪 就请刷BIOS

网友:
正常 直接刷就行

网友:
现在好多机都有着问题

网友:
因为自检是读取bootblock数据去内存spd配置参数

网友:
ME模块自检指令出错

网友:
大哥你这学的,连基本电脑开机流程都没有搞清楚,还真不知道从那几集说起,建议你回炉在锻造下

网友:
这很正常 有什么好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和SMBDATA 和SMBCLK有关系呢?
感觉你说的比较靠谱,南桥读BIOS 不正常,导致,总线不正常,,,,,这样解释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检测硬件肯定与BIOS有关 通过sm总线读取内存信息不然怎么知道内存的工作频率

网友:
同意1楼的说法开机都要自检一遍的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和POST 有关 当SB通过SM BUS 初始化内存之后,读取BIOS 中的POST 程序,并加载到内存中,再从内存调用POST程序,检测各个设备,。

网友:
看了回复 没看懂

网友:
首先一点 单纯的看电流表 很难分清软启动的具体过程
所以你说的不过内存 要有你的测试依据
bios 参与跑马 参与桥的工作等多方面的 (如HM6X bios还会引起CPU供电有问题 )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不过内存,有可能是寻址不过,因为软启动是先寻址后自检,如果CPU不能正常寻址后面的自检程序就不能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