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99-E WS LGA2011-E3平台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1-15):
  确认主板无短路后,全板测量所有关键点电压,发现CPU VCORE无波形,查看PWM控制IC PU1000已有维修痕迹。取下此IC重新焊接后CPU VCORE电压波形恢复正常,但还是不开机。当测量到LAN1管理芯片时无0.9V输出,进一步测量网卡无3V_DUAL_LAN1电压,测量对地阻抗正常。查看点位图此电压是由+3VSB_ATX经JR314后直接进L1U1.检查发现JR314由0805电阻错料成0805电容,更换成0ohm电阻后测试开机正常。

PS:工厂产线下线板,故有错料

网友:
看得不明不白的

网友:
看得不明白,不过还是学习了,网卡芯片本身在缺少3.3vsb工作电压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发烫现象。

网友:
不开机的情况下,是强制开机测量CPU供电的参数吧?

网友A:
工厂还能用错元器件第一次听说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专业的维修人员啊,理论技术不亚于工厂维修技师啊,学习了!

网友:
意思是这个主板首次使用就是坏的吗?

网友B:
就是强制开机测量cpu供电的,网卡芯片工作异常也会引起主板触发异常。

网友: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

网友:
工厂不会用错料吧。

网友:
你是在工厂里修的吧,这种主板怎么会流到市场上,就算是市场上真的有,也是被打洞或切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厂还能用错元器件第一次听说

厂里的维修嘛  正常  啥都知道 不过 网卡不工作 和 也会不亮机?这是新板子的时序?

网友:
看的不太清楚,有图应该好的多,还是学习了

网友C:
看得不是太明白、!但是如果工厂用错料一开始能正常亮机?。。

网友D:
楼主所说的不开机应该是叫不亮机,能触发吧。网卡3V供电没有,网卡检测没有通过档码了吧。楼主表达不清
误导了大家。

网友:
这个有没有图纸啊,传一个就看得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强制开机测量cpu供电的,网卡芯片工作异常也会引起主板触发异常。

ASUS平台从1155开始不装CPU时不能通电,需把PROCHOT#对地才能上电,但此款主板不装CPU也会出CPU VCORE和各路R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得不是太明白、!但是如果工厂用错料一开始能正常亮机?。。

都说了工厂下线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所说的不开机应该是叫不亮机,能触发吧。网卡3V供电没有,网卡检测没有通过档码了吧。楼主表达不清 ...

来这里混的通常应该知道啥叫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