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68V3不跑码

楼主(2015-11-15):
一块盈通AN68V3不跑码    cpu供电只有0.98v   换cpu无效,其他供电正常    ,有谁修过这样的主板   告知怎么回事

网友:
说明没有跑码,条件没有具备。

网友:
问题找到了  单桥虚焊     之前用风枪加热下  不管用     后来压桥跑马了

网友:
看来还是要靠压啊~

网友:
N68的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