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掉电快

楼主(2015-11-15):
求助各位大神,5s掉电超快是什么原因啊,换电池和关闭所有进程都没用
。。。。
掉电

网友:
主板有漏电,电容变质,电感不良都会

网友: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有时会漏电,照这样看来还是考虑修不修了,万一越修越多问题就难搞了

网友:
换了U2就好了

网友:
是吗,我去淘个回试试看。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
是U2呢还是充电IC那个呢?

网友:
不只是U2的问题。CPU控制块也有问题。。。。啊啊啊扔了,不修了

网友:
放在旮旯躺尸去了,用配件在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