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好点的热风枪

楼主(2015-11-15):
哪位大神知道哪种热风枪比较好。植锡珠时,珠子融化的能快点

网友A:
你温度开高些不就化的快了吗

网友:
舍得花大价钱,东西自然不会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温度开高些不就化的快了吗

有时就怕目标没搞定,把板子搞挂了

网友:
你焊锡珠时不会涂点焊宝啊。

网友:
主要看网好不好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热风枪   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B:
晕倒,我一直用快克的,就很不错啊!这锡珠化的快慢和调的温度有关好吧?这需要你对温度和风速有一定的掌握!

网友:
这和风枪的好坏没有关系吧,主要是温度和手法,这不是融得快不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倒,我一直用快克的,就很不错啊!这锡珠化的快慢和调的温度有关好吧?这需要你对温度和风速有一定的掌握 ...

温度都480.最大了。风速3.吹老长时间,就是不能全部融化。。时间太长的话,薄的芯片就挂了。有什么技巧吗。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