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显示正在充电 但是充不进 求思路 电池确定没问题

楼主(2015-11-15):
G480显示正在充电 但是充不进 求思路 电池确定没问题

网友:
充电管没有问题吧

网友:
先换芯片,在查条件

网友:
撤下充电芯片是不是不良

网友:
充放电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吧

网友:
确定换了电池,,,这问题好多都是电池问题,,,换个电源试一试,,在不行就查主板吧

网友:
测条件啊,正在充电EC应该是认到电池了,估计是充电芯片那边的问题

网友A:
当时量的充电电压实则是电池放电电压,后来发现下管控制极19v 应该是芯片保护了,换个芯片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量的充电电压实则是电池放电电压,后来发现下管控制极19v 应该是芯片保护了,换个芯片OK了

那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