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A2+ SE主板,装WINXP正常,但装WIN7不定时黑屏,故障时SB无供电.

楼主(2015-11-15):
最开始以为是其它配件的问题,后经试验,确实是主板的问题,上AM2和AM2+的CPU都一样.故障很随机,黑屏时诊断卡RST灯亮,同时按RST和关机无效.只有断电,再次开机还能正常启动.测量SB无供电,其供电芯片FP6321的EN端被禁止了.但是跑线不知哪去了.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还望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查7脚跑线一般经过电阻或者三极管

网友:
前几年我自己买了片映泰790就是这个毛病,xp就好好的,不给售后,一直三年以后我当二手卖出了,所以我我对映泰实在没什么好感

网友:
这故障估计没人能帮得上忙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那就装xp的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映泰主板我是感觉不好修

网友:
装XP就好了,能用就行了!

网友:
真是啥怪问题都有~

网友:
已经刷为最新BIOS了,也无效.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遇见,可能推测与装win7系统时候,cpu运行供电负荷增加有关系,导致后面的sb供电异常。

网友:
直接去掉EN脚相连的三极管试试  也许可以

网友:
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不是吧  还能和系统有关系  w7的系统也就 画面感 比较细粒 、!

网友:
刷为最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