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电池。谢谢了

楼主(2015-11-15):
帮忙看一下这电池是:可冲电电池   还是     不可冲电电池?

电池没电了,想换,但是不懂这是可冲电的,还是不可冲电的。

笔记本:LENOVO B470    I3集显
板号 :  LA47-IO BD 10717-2

网友:
不可充電電池

网友:
这个拿掉塑料包装不就是2032吗

网友:
不可充电,是一次性的

网友:
恩,是不可充的,但实际上,你用可调电源是可以对其充电的,只是掌握好时间,充一会还是行的,但是充的是虚电,用不了多久的,建议还是换新的,或者用别的电池改下!

网友:
是 不可充的

网友:
纽扣电池有充电的吗?我好像没见过!如果笔记本一直保持电池有电,或者天天在用适配器供电应该一颗纽扣电池要管两三年以上的——但是如果RCT电路漏电就例外了。

网友:
不就是普通3V电池吗  换新的吧

网友:
不可充。那种小电池焊在主板上那种小地就可以

网友:
不充电的,没电了就换掉吧

网友:
楼主不是做这行的吧

网友:
不可以充电

网友:
不可冲电的

网友:
电池上面不是有写吗,不知道就换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
肯定是不可以充电啊

网友:
这远程白学了

网友:
不可以充电,能充电的会有个充电电路

网友:
由图可得知二极管电流方向不可逆流,故不可充电

网友:
不可以充电 直接把线剪了 接个满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