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各项供电正常,为什么PCIE时钟不正常?

楼主(2015-11-15):
今天找来一块
主板维修
,一块AM3的梅捷主板,供电都正常,只有PCIEA13没电压,A14电压为0.8V,其它时钟正常,这是为什么?
梅捷主板

网友:
桥问题罗,时钟集成到桥里面了

网友:
查下总线电源好信号电压。

网友:
单桥的嘛 干桥

网友:
单桥的还是双桥的。双桥的查下时钟芯片条件满足吗。单桥的吹下桥。

网友:
应该查桥…………

网友:
我以前修过华硕的单桥nv板,最后是加热桥芯片好的,可以作参考

网友:
我也有一块和你的一样准备干桥

网友:
打值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先查下周边的原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