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5安装win7找不到盘符

楼主(2015-11-15):
今天界同行送来的一台苹果A1465的机器,来的时候苹果系统都是坏的,我用10.10.4的版本系统安装好苹果系统,看这机器是:11-inch,2012年中的机器。按客户要求安装win7双系统,发现安装win7的时候出现找不到驱动,发现不了硬盘的盘符,如图所示: 不知道群里热心的坛友可否指点一下,在线等!

网友A:
有光驱必须光驱装系统,32位不能装,只能提醒你这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光驱必须光驱装系统,32位不能装,只能提醒你这么多

这个没有光驱,安装的是64的安装版win7系统

网友C:
使用BOOTCAMP装的吗

网友:
加载个最新的,bootcamp6.0在里面就可以,再不行就是WIN8 EFI PE做安装版的。1465 12年的显卡可能安装时会白屏,你一定要下载对应的bootcamp

网友:
你这WIN7是用光盘装的吗?本机的,USB的光驱应该都行的

网友:
这是因为没有认到USB 设备,你用Diskpart看一下就知道了! 解决方法就是换U盘

网友:
要装一个USB3.0的驱动才可以加载

网友:
你没有装过苹果双系统?
要64位ISO  一个空U盘  在苹果系统三个都选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64位  还要选择安装盘

网友:
准备装win8把

网友:
有没有改BIOS啊

网友:
我安装的是WIN10还不错就是开机慢了点

网友:
现在苹果要安装新的win7系统,这样的问题是没有3.0驱动照成的

网友:
还是用外置光驱装光盘原版的比较稳定靠谱

网友D:
你用的是苹果版的WIN7吗?还有换个U盘试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U盘的问题

网友:
换U盘试一下

网友:
你的安装系统盘里面没有3.0 USB的驱动
你应该用boot camp 里面引导安装就不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要64位ISO  一个空U盘  在苹果系统三个都选  这个是对的。但是别忘了下载驱动。下好了驱动才认的到盘

网友:
你U盘是不是2.0的
是3.0就会这样了,要找个U盘是2。0才可以,

网友E:
这个我上次遇到过哦,好像是后面装了苹果再装win7的

网友F:
安装系统前需要在苹果系统下面制作一个win7系统 驱动盘

网友:
是不是要加载硬盘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光驱,安装的是64的安装版win7系统

你的U盘是3.0的吗,我之前用3.0的U盘也这样。用外置光驱装。

网友:
你忽悠人的吧,苹果的BIOS不知道咋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上次遇到过哦,好像是后面装了苹果再装win7的

我已经安装好了苹果系统,之后在苹果系统下的bootcamp里面制作的win7启动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安装系统前需要在苹果系统下面制作一个win7系统 驱动盘

是这么做的,不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使用BOOTCAMP装的吗

是的,是在苹果系统下制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苹果版的WIN7吗?还有换个U盘试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U盘的问题

哪里有苹果版的win7

网友:
好像是要在苹果系统下安装才可以的吧

网友:
在苹果分区的时候有连个磁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在苹果系统下制作的

你用得这个版本的WIN7选择U盘启动后是不是鼠标和键盘不能用?

网友:
支持楼上,用boot camp引导!

网友:
你要不用外置光驱装 要不就用USB2.0的U盘装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系统没少装呀 这个好像装普通笔记本没啥区别

网友:
建议用外置光驱安装,或者用bootcamp装啊?

网友G:
现在的苹果新机器貌似好多都装不了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苹果新机器貌似好多都装不了win7

bootcamp里面提示就是安装win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