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楼主(2015-11-15):
有块西数1tb绿盘,型号wd10eadx,不认盘,转动正常无异响,求指教,

网友A:
检查模块看看那几个坏掉了,如果是自己乱刷ROM导致的不认盘,那就分离模块重新生成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模块看看那几个坏掉了,如果是自己乱刷ROM导致的不认盘,那就分离模块重新生成ROM

用wdr5.3可以吗,怎么接线,是用sata还是usb转ttl,还用接跳线吗,谢谢

网友: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640的绿重盘,WDR应该可以应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