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维修昂达N73S 无CPU供电,小电阻惹的祸

楼主(2015-11-15):
接到此板,触发无复位,没有CPU供电。PWM芯片为ISL6312,开启为36脚,测量芯片供电正常,开启无电压,遇到这种情况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呵呵。
最开先跑线是由2个三极管控制而来,Q1  Q2,(下面有图)一般找不到电路图的我就直接拆掉Q1  Q2,懒得跑线,拆掉问题解决,但是这个关机关不死,风扇转,
几大供电都还有,看来此办法不行,继续修。。。。。。继续跑线还要连接Q3  Q4两个三极管,Q4的C级连接Q3的B级,Q4的B级接一个电阻,就是坏掉的那个电阻,导致Q4 的B级只有0.5V电压,Q4截止,Q3导通,Q2截止,Q1导通。Q3的C级接Q2的B级,Q1的C级接芯片EN脚,B级接Q2的C级,这样写应该能看懂吧呵呵...
Q4的B级连接的那个电阻一端1.19V,一端只有0.5V,拆掉相连的贴片电容跟Q4还是只有0.5V,判断此电阻坏,换一个正常跑码亮机
               兄弟们加点分额

网友:
cpu供电管理芯片 en开启信号引脚一般外围都是连接组合三级管工作多。

网友:
昂达的板子就是问题多

网友:
没EN确实挺好修~

网友:
这个可以理解

网友:
要是能画个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