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 进系统后风扇狂转很卡

楼主(2015-11-15):
接手一台A1502 故障现象不上电检查发现IO坏,换了io后开机正常就是进系统后风扇狂转。检查温控电路。U5870把三个感温二极管和U5870换掉故障依旧。怀疑换上的IO不对。正好有一片完全正常的板子,把IO和bios一套对换故障依旧.那位高手能提供一点思路吗?

网友A:
这个机器是不可以乱换BIOS的,一定要原来的bios

网友:
找料板吧!

网友:
楼上两位,没有仔细看吗?我有一样的板子,IO和BIOS对换后。正常的板子依然正常,不正常的故障依然。

网友B:
楼主你这动作也是有点大吧 你找测试软件跑一些 看是不是有什么温控信号不出来  才导致这样的 ,还是触摸板坏了 这么杀一下 会一路走到黑啊

网友C:
这是苹果的通病,少电压,就会风扇狂转,机子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苹果的通病,少电压,就会风扇狂转,机子慢

苹果修的少,弱弱问下,缺电压还亮机?

网友:
找料板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修的少,弱弱问下,缺电压还亮机?

我一开始修这个问题也是修不好,来发给别人修好了,拆机去查才知修那,苹果机缺不关键的电压也可以开机,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出来了,

网友E:
还是bios问题   要分离合一下

网友F:
你是整机测试的还是?单板也会有狂转的现象的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动作也是有点大吧 你找测试软件跑一些 看是不是有什么温控信号不出来  才导致这样的 ,还是触摸板 ...

测试软件会测出那个温控信号没有出来?触摸板是好的,我有两个板子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整机测试的还是?单板也会有狂转的现象的

肯定整机测试撒

网友:
路过,我还是修机的菜鸟,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bios问题   要分离合一下

已经分离合成过了。

网友:
这个的bios程序谁有

网友:
哇,都是高手啊,,,,我有一个报五国语言错的谁知道怎么搞啊

网友:
学习了,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新机BIOS不能乱刷,不然苹果系统进不去的,很慢的

网友:
我的也是风扇狂转

网友:
9楼说的缺非关键电压是什么电压,没有说清楚。

网友(2015-12-16):
我现在碰到一个AIR 1465的 ,开机一会儿风扇就一直狂转,进苹果系统就特别卡
进WINDOWS就黑屏 ,换过触摸板和排线试过 一样的。楼主的修好了吗

网友:
9楼的朋友说得有道理 ,我开机量了主板各个电感 ,cpu旁边一个大的电感上没有电压,看线路是链接到CPU里的,估计是集显供电电感 ,我的有思路了 哈哈 下个图纸慢慢修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A1502,卡顿,待机自动关机,序列号还显示不可用,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动桥和EC都有这问题,得找原始数据刷

网友:
BIOS或者时钟!

网友:
对这板子慢慢查吧

网友G:
你有没有复位重置SMC 呢?
Laney.TB
大哥,这个怎样复位的??
详情

网友:
楼主找个软测试一下 什么信号不正常,这样乱换 很难好嘛

网友(2016-01-20):
引用 网友G:
你有没有复位重置SMC 呢?
大哥,这个怎样复位的??

网友:
苹果的bios其实很少坏的。smc更是。。但是我也帮不上你i啊。sorry哦

网友:
苹果的机子风扇狂转 系统慢,温控测试点出了问题或少电压才会这样的,它少一个或二个小压不影响显示的都可,但就会出现慢 风扇狂转了,注意测好每个电压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有

网友:
查一下连接触摸板的那个SMC芯片,我修好过几台了

网友:
1502有好多种配置,还真不能随便换BIOS

网友:
我以为搞定了呢 楼主搞定了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不可以乱换BIOS的,一定要原来的bios
那没有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