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笔记本

楼主(2015-11-15):
手底下接到一个联想E40本子,无法做系统,  换了N个版本不行。U盘也换了N个 也不行,而且还偶尔无法进入PE,就算进入PE,进入桌面以后,就winpe加载失败,正在关闭,一个倒计时10秒。然后考虑外挂硬盘做系统,回来解压,但是奇怪的是,挂盘回来以后,走到正在启动windows这块或者刚过这块,就卡住死机了。。  正常开机下显示这个,查阅了一下资料,说是序列号不正常,不知道是否和这个有关系,有遇到过的吗?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换个好硬盘试试。

网友:
BIOS里系列号等信息丢失了,这个联想的没遇到过,机器提示“机器类型与系列号无效,UUID无效”,HP的机器系列号跟产品号丢失有HP专用软件可以写回去,联想的就不知道了,应该要维修站的人有了。机器现在的故障很大可能跟这个有关系,找不到软件写回就只能换板了吧

网友:
BIOS刷个试试?

网友:
硬盘,内存。BIOS设置。BIOS资料。

网友A:
联想的BIOS很多SN号和UUID号在EC BIOS里,先看看有没有EC BIOS,没有的话在刷主板BIOS,坛子里很多同行备份的都是带SN和UUID的,用编程器刷新一下应该就OK了。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BIOS很多SN号和UUID号在EC BIOS里,先看看有没有EC BIOS,没有的话在刷主板BIOS,坛子里很多同行备份 ...

其实联想有软件专门写这些sn的.有售后的朋友让他发一个这样的软件在dos下一写就好了,也可以发邮件问联想要升级bios,在升级时,带上sn参数刷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要是我就把硬盘拿出来放别的机子上烤个系统进去试

网友:
bios..或者显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联想有软件专门写这些sn的.有售后的朋友让他发一个这样的软件在dos下一写就好了,也可以发邮件问联想 ...

你这里关键还是得有售后的朋友啊,对那些没有售后的朋友帮忙的,别的地方也没这种软件的情况下就只能用我的方法试试了。

ics

网友:
你是不是换过板子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把码片换一下先吧。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用光盘安装版的,试过吗

网友:
有没有动过哪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联想有软件专门写这些sn的.有售后的朋友让他发一个这样的软件在dos下一写就好了,也可以发邮件问联想 ...

经典呀,不错

网友:
刷刷试试先呗

网友:
E40坏的多了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吧

网友:
BIOS刷好了没有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IBM就是问题多

网友:
这种问题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那就狂刷BIOS得了,会好的

网友:
刷BIOS,联想本本出问题多

网友:
e40还有这问题啊,显卡问题多。这问题还是先刷个BIOS吧

网友:
BIOS有可能   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AMD得 一直放在那里 困扰多年

网友:
希望LZ解决之后能告诉我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刷个就好了

网友:
刷个 BIOS看看 不行F9 再按F10

网友:
在料板上 找个安全芯片换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了,和你的一模一样,查资料说是BIOS的UUID没有了,我刷了EC BIOS(U25)不开机了,悲剧。。。。你的修好了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
THINKPAD 序列号刷写教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3544-1-1.html

网友:
建议刷下bios先,提示:机器型号与序列号无效,UUID也无效!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关键还是得有售后的朋友啊,对那些没有售后的朋友帮忙的,别的地方也没这种软件的情况下就只能用我 ...

联想专门的软件叫Hardware Maintenance Diskette, 需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网友C:
用联想专门的软件Hardware Maintenance Diskette写sn跟UUID, 需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 下次刷BIOS要注意了

网友:
解决了吗?snid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啊,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联想专门的软件Hardware Maintenance Diskette写sn跟UUID, 需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兄弟发给我一下,谢谢,QQ5625409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专门的软件叫Hardware Maintenance Diskette, 需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可以呀,weishanhuan@sina.com先谢了,之前都一直是刷别人备份好有SN的那种替换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