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M5A78L-MLX主板一张 收价50

楼主(2015-11-15):
一早上就来了个客户,单板拿过来维修。 客户说不开机。一看华硕的,这板修的也不少。经验还是有的,直接报价50
客户爽快的说修就是,手术台上一看。掉电。  上CPU就掉电。妈的   看来这多半是CPU供电这边有电压没出来。直接杀向
CPU最下面的一个5脚管子。一量没电压输出,这是AMDCPU的一个2.5V电压。没此电压是不行的。具体叫什么信号名 我也忘了
反正这个电压是不必须要有的,任何AMD的主板都有着电压。而且这个电路。只要有输入,多半换了就见效。直接干了。

网友A:
非常给力,这不会是通病吧?

网友B:
楼主故障锁定速度好快。加分

网友:
amd主板vdda2.5v电压异常引起上cpu掉电的多。

网友C:
五脚芯片?图片太小了,来张大的 吧

网友:
VDDA2.5电压,没有这个电压还会引起不跑码

网友:
经验不错呀,这个是AMD的VDDA电压

网友:
amd华硕和V星主板都有这小五角芯片型号是不一样。

网友D:
M2N68加焊160的飘过

网友E:
5脚在这里就是线性稳压输出芯片。

网友:
这个5脚的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五脚不好找 一般用个二极管  你们是怎么弄的?

网友F:
感觉怎么这里的报价都这么低,我邻居的显示器只是开起来屏幕又波纹,去修显示器都花了150元,你才收50怎么有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觉怎么这里的报价都这么低,我邻居的显示器只是开起来屏幕又波纹,去修显示器都花了150元,你才收50怎么 ...

我还听过30的,修个显示器150加点钱都可以买二手的了

网友H:
散客50就便宜了吧……一般同行30散客90

网友:
单刀直入,谢谢分享

网友:
直接稳压管出来的吧

网友:
手机像素太差卡,换个苹果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M2N68加焊160的飘过

哥们那个160是什么啊。我有个m2n68的开机掉电。找不到毛病啊。。谢谢啦 给说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5脚在这里就是线性稳压输出芯片。

这个五脚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具体型号不知道,工作性质类似于1117,好像 是up7705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散客50就便宜了吧……一般同行30散客90

怎么报价同我一样!

网友:
秒杀就是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哥们那个160是什么啊。我有个m2n68的开机掉电。找不到毛病啊。。谢谢啦 给说下吧

开机掉电   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掉电   没有复位

可能到复位那步还早的很  AMD的  不能同INTER的修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还听过30的,修个显示器150加点钱都可以买二手的了

都是你们这群搞得卖白菜的钱去修东西。 显示器外面没有80起步不修 。 30块钱我都懒得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掉电   没有复位

短接复位针可以上电   不跑码

网友K:
50还可以吧 我20才收

网友:
上次修一块也这样的问题 不同型号而已 我量了好久的电压才找到问题 还是LZ厉害

网友:
华硕的板子修多了发现还比较容易,电路图纸也挺齐全,光是排阻和小5脚就很多了

网友:
怎么看修起来都那么轻松,太可怕了

网友:
华硕的毛病最多

网友:
这个电压叫vdda2.5v

网友:
引用 网友J:
都是你们这群搞得卖白菜的钱去修东西。 显示器外面没有80起步不修 。 30块钱我都懒得拆机

好吧其实我也不修,电源坏了上淘宝买一块装上就可以了,我小地方扰乱不了大城市的价吧,再说了150差不多能再买个二手19显示器了(要是你在我这的话我一定卖给你)

网友:
感觉LZ经验很丰富啊、都不需要查图纸直接就能判断问题。。

网友:
学习了,咯朱修的漂亮

网友:
解决故障速度这么快呀!!!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呀  。。。。直接锁定故障

网友:
VDDA25可以直接用3V短接

网友:
谢谢 分享
直接稳压管出来的吧

网友:
这也算是通病了啊。。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50块修台式机主板感觉还是很少 现在修台式机的主板我起价都是80 不要以为客户都懂其实 98%都是不懂的。现在费用那么高 台式机的量还是很大的 收费台便宜难的弄

网友:
VDDA   5脚管子  可能是个  小稳压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五脚芯片?图片太小了,来张大的 吧

               VDDA25

网友:
坏板子,50可以买5块了,我们这边点不亮的10元一块

网友:
现在价格越搞越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K:
50还可以吧 我20才收

价格就是被你们这些人搞烂了

网友:
应该换的是个线性稳压器之类的吧,这个芯片不是很好找啊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不是吧  少有修到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给力,这不会是通病吧?

这就是通病了。无2.5V电压的通病。

网友:
楼主厉害  刚修好一块一样的

网友:
技术好,收价太低。

网友L:
大神秒板和喝水一样简单哈,,,厉害,,,价格什么的就别说了,,自己知道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神秒板和喝水一样简单哈,,,厉害,,,价格什么的就别说了,,自己知道就好。。

呵呵呵   过奖了

网友M:
好像是VDDA吧 我也记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像是VDDA吧 我也记不清楚了

哼哼哼哼哈

网友:
V星板坏得比较多,但华硕少见,多是822电阻

网友:
楼主很有经验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故障锁定速度好快。加分

秒杀主板 为楼主点赞 但是这么低的价格就不要发出来了  毕竟  你面对的是直接客户  你拉低了维修的最低价格

网友:
2.5v  vdda

网友:
价格有点便宜了  经验很值得学习

网友:
果然是秒杀啊,50这么快就到手了

网友:
50的价算比较中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