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耦合器的理解

楼主(2015-11-15):
            理解不好   希望得到 通俗易懂的解释

网友A:
在光电耦合器输入端加电信号使发光源发光,光的强度取决于激励电流的大小,此光照射到封装在一起的受光器上后,因光电效应而产生了光电流,由受光器输出端引出,这样就实现了电一光一电的转换

网友:
找度娘吧,包你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光电耦合器输入端加电信号使发光源发光,光的强度取决于激励电流的大小,此光照射到封装在一起的受光器上 ...

哦 感谢这位大哥    输入的2个脚好像没有+ — 之分的 是吧

网友:
光电耦合器工作原理详细解说

光电耦合器件简介
光电偶合器件(简称光耦)是把发光器件(如发光二极体)和光敏器件(如光敏三极管)组装在一起,通过光线实现耦合构成电—光和光—电的转换器件。光电耦合器分为很多种类,图1所示为常用的三极管型光电耦合器原理图。

当电信号送入光电耦合器的输入端时,发光二极体通过电流而发光,光敏元件受到光照后产生电流,CE导通;当输入端无信号,发光二极体不亮,光敏三极管截止,CE不通。对于数位量,当输入为低电平“0”时,光敏三极管截止,输出为高电平“1”;当输入为高电平“1”时,光敏三极管饱和导通,输出为低电平“ 0”。若基极有引出线则可满足温度补偿、检测调制要求。这种光耦合器性能较好,价格便宜,因而应用广泛。http://www.elecfans.com/baike/bandaoti/bandaotiqijian/20100301174329.html

网友:
谢谢大家  努力中

网友(2016-11-09):
根据图上原理 检测用两个万用表即可测出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