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楼主(2015-11-15):
ga-g31m-es2c主板故障是过不了内存,跑c1,,内存的4个条件都正常,BIOS也刷过,桥也焊过,也是不行,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你可以看看黄老师的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4000-8-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黄老师的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4000-8-1.html

这个维修例子中,为什么用飞线,而不换RN?

网友:
因为是断线

网友:
LZ你的也是断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