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二百多块买的 没多久就出问题了 舍不得扔 !

楼主(2015-11-15):
电源问题

电源插在主板上 最小系统化 只要电源一通电 CPU风扇就自动转  没按触发!插上诊断卡不跑吗 显示00
1.所有跳线都拔了 排除开关 机箱问题
2.主板绝对是好的!用过其他的主板还是同样的问题!
3.用其他好的电源 主板正常 用镊子触发开关插跳线的阵脚 机器正常运行 诊断卡也跑码
4.所以我确定是电源问题 拆开电源没用虚焊 和烧坏的地方 插口到主板上的线也一根一根测了 都是通的
感觉是哪个元器件坏了 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沿着PS-ON绿线查一下,,,,,,

怎么查啊?

网友:
电源不都有保修吗?发回卖家就行了,不懂的最好不要修,有触电危险

网友:
单独启动电源(断开与其他的连接线),测量一下各个引脚的电压是否正常再说吧。

网友:
买个万用表,电烙铁,自己慢慢查

网友:
没有一定的基础不建议自己处理,否则有扩大故障的可能。

网友:
不接主板插电会电源风扇会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