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梅捷主板维修

楼主(2015-11-15):
名称:梅捷主板    1155 CPU      型号不知道:猜测属于H61一类的主板

        这个板子是客户送的,他不要了,也没有说好坏,我拿到手目测一下外观没有明显的损伤吧。然后通电按开关触发  只见电源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如此连续,看这个情况应该是缺少电压吧,拿起万用表就开始测量:
内存供电 0.33V 不正常 看来得先修内存供电了

查看内存供电芯片是RT8120  先测量芯片的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的数据引脚参考的是GA-H61M的图

感觉 芯片坏了,更坏后 这次有内存电压输出了  但是是2.2V       这次没有拍图 见谅
直接更换6脚上面的反馈电阻就好了
====================================
接着装上内存和CPU  按开关触发 CPU风扇一直转也不掉电了,只是CPU只有一点热 感觉还没有修好,
于是开始测量当测量的总线供电的时候只有 0.288V  不正常

查看供电芯片是GS358   这个芯片没有见过  网上搜索了一下 说是比较器来着 后来在网站里面下载了 该芯片的引脚定义

和LM358比较器是一样的直接更换 再次测量电压为0.965V 正常了

现在插上内存装上CPU 按开关触发 直接亮机图

已上完!!!
=========================================
总结:杂牌板子不按常理出牌。
发帖子真的很累,一个手拍照一个手测量好苦逼,大家加点分分!!!

网友:
发帖不容易,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基本功挺扎实的

网友:
好好学习,积累经验

网友A:
赞一个,楼主做事严谨,条理清晰,H61真心不会搞,感觉没地方下手的样子

网友B:
楼主和那个客户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送扳子给你。
不管怎么说,修好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楼主做事严谨,条理清晰,H61真心不会搞,感觉没地方下手的样子

去了解了解h61时序吧,知道流程了修起来得心应手神气得很

网友C:
总线供电0.9v在h61芯片组系列主板中是不是为正常状态?

网友:
加分了,好帖子啊     像这种二三线的板子没有图纸真心不好修

网友:
梅毒啊 难修的要死

网友:
看什么问题吧。我觉得还行。

网友:
学习了,,,手上有块H61的,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供电0.9v在h61芯片组系列主板中是不是为正常状态?

0.9V跟1V差0.1左右 正常的

网友D:
h61  不装内存和 u     也能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h61  不装内存和 u     也能测供电?

强行通电 然后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和那个客户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送扳子给你。
不管怎么说,修好了,加分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他拿着又没有用

网友:
不错,给你加五分,好好努力,嘿嘿

网友E:
反馈电阻三个都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馈电阻三个都换了吗

是的 换了两个电阻

网友F:
我有个华硕的。。2代内存电压2.1正常吗。 现在是开机掉电。。掉电前测量只有这个内存电压高电。其余的都正常。。没有思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华硕的。。2代内存电压2.1正常吗。 现在是开机掉电。。掉电前测量只有这个内存电压高电。其余的都正 ...

你可以先把反馈电阻换一下试试     毕竟电压多了0.3V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先把反馈电阻换一下试试     毕竟电压多了0.3V

刚才换了下 。。同样的板子上面换下来的还是2.1v。。估计应该可以正常用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检测卡的复位灯一亮就掉电了。。掉电之前电压都正常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一块跟你一模一样的板子  有复位不跑码  没搞好 IO特殊 那种小NCP的  不好找

网友H:
楼主技术不错,测量的都是电压不对,要是遇见信号不对的就不好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华硕的。。2代内存电压2.1正常吗。 现在是开机掉电。。掉电前测量只有这个内存电压高电。其余的都正 ...

测量一下FB相连反馈电阻阻值变化情况,2代内存供电电压一般在1.8到2V之间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技术不错,测量的都是电压不对,要是遇见信号不对的就不好修了

是啊  完全就没有图纸 只有参考其他的板子

网友I:
怎么还能看懂电路图?一遇到就头痛

网友J:
前面的问题搞定就直接亮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怎么还能看懂电路图?一遇到就头痛

电路图慢慢琢磨还是可以看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前面的问题搞定就直接亮机了

呵呵 运气不好 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路图慢慢琢磨还是可以看懂的

哦,谢谢你,我电子基础不太好哪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哦,谢谢你,我电子基础不太好哪

多看点教学视频    网上很多的  慢慢看 最后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看点教学视频    网上很多的  慢慢看 最后就差不多了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厉害呀,这都行

网友:
一般都是BIOS坏了,这也坏太多了

网友:
以后都是H61的天下了,得懂得图纸,,要不然还真修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下FB相连反馈电阻阻值变化情况,2代内存供电电压一般在1.8到2V之间都是正常的。

两个反馈电阻换了个好板子上面的。。。还是2.1.。。。8脚的芯片也换了。 也是2.1.。。其余的电压都正常,包括那个vdda2.5.。。。换了bios芯片。。加焊了桥。。现在陷入死局了。。唉。

网友:
查下boot引脚电压工作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个反馈电阻换了个好板子上面的。。。还是2.1.。。。8脚的芯片也换了。 也是2.1.。。其余的电压都正常, ...

你查下6脚除了反馈电阻 在测试一下有没有送到其他地方去   有的会去做调整

网友:
楼主是经验多了,修起来这么清楚

网友:
杂牌板子不按常理出牌,嗯,有的不按时序走的

网友:
梅捷的板子是很不好

网友K:
发帖子不容易已经给你加分了。只是我是小白只能加一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发帖子不容易已经给你加分了。只是我是小白只能加一分

谢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