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0 la-4221p 不通电用示波器维修

楼主(2015-11-15):
机器型号:ACER 4730 仁宝la-4221p
故障现象:不通电
维修过程:直接测3,5V待机电压,3VALWP只有2V多不正常,哈哈基地刚更新过课件,用示波器PWM电路有点太容易了吧
          调好示波器,先测5V电感后端
太正常了,排除5V没问题了。
然后测3V电感的后端有2V多电压,直接测3V电感前端

电感前端电压这么低只有5V左右不正常,再测上管G极波形

上管G极电压只有10V左右不正常,正常的上管G极应该要有24V左右的电压。
这种情况只有是PWM芯片本身问题或是自举升压有问题BOOT脚电压不能上举
仔细观察芯片BOOT脚相连的电阻和电容

这里有断线,上锡补焊后还是老样子。看电阻那里有明显的腐蚀测电阻已经开路了,料板上找个2R2电阻补上
再测3V的电感后端的电压已经正常了

电感前端正常

上管G极正常

接上显示器已经正常了
这个板从开始修也没用图纸,用示波器修PWM直简单,装机收钱

网友:
还好,没有烧管,电压不足很容易烧的

网友:
大神的节奏呀,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示波器修PWM简直神器

网友:
遇到麻烦点的,不会这么顺利地..楼主这是开始观察的不够仔细

网友:
修的真简单,波波神器也

网友A:
电感前段比电感后端电压高?为啥

网友B:
我也想问楼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前段比电感后端电压高?为啥

电感前端是个波形,当上管导通时电感前端会有个瞬间的19V电压,下管导通时电压被拉低,所以用万用表测量电感前端只会测到平均值跟电感后端的电压是一样的。用示波器才能看到电感的前端峰值电压,公共点电压一般是19V或20V,所以电感前端在20V左右。这个电路不是电感前端比后端的电压高,电感的前端只是一个波形,峰值电压在2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楼上的问题。。。

电感前端是个波形,当上管导通时电感前端会有个瞬间的19V电压,下管导通时电压被拉低,所以用万用表测量电感前端只会测到平均值跟电感后端的电压是一样的。用示波器才能看到电感的前端峰值电压,公共点电压一般是19V或20V,所以电感前端在20V左右。这个电路不是电感前端比后端的电压高,电感的前端只是一个波形,峰值电压在20V

网友:
这个是比较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前端是个波形,当上管导通时电感前端会有个瞬间的19V电压,下管导通时电压被拉低,所以用万用表测量 ...

哦   原来是这样的。  看来的用示波器才看得出来,万用表看不出来,万用表打到的值都没有最高峰那个值了。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学到楼主的水平啊

网友D:
这种如果没有示波器,好不好判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如果没有示波器,好不好判断啊

是呀,没示波器看不出波形没办法判断问题在哪

网友:
哎呀 SMPS修的不错 有点意思

网友:
太能干了,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