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24插电池充电灯狂闪及用电源正常——“疑是通病”

楼主(2015-11-15):
     机器:索尼
     板号:MBX-224
     故障:充电灯狂闪及不充电用电源正常
     维修:先来一张详细板图 机器拿过来的时候是用电源一切正常,插上电池电池灯就狂闪并且也开不了机 由于用电源是一切正常的,所以故障基本就锁定在充电电路这一块了。
     那就先来查查充电这一边看看是哪的问题了, 其他电压都是正常的,只有1脚这个充电开启电压是为3.3V。很明显这个点必须为低才可以使电池充电,那会不会是EC的问题呢?可是用电源是一切正常的啊,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先不要换EC好了,不然碰到个麻烦的客户如果还不了原那不是自找麻烦了啊。于是我直接把1脚直接接地,结果还是一样。难道是充电芯片,之前最开始已经换过电池了,立马干下充电芯片换上个拆机的。结果故障依旧,转眼看看电池接口吧 发现1脚为0V,2、3、4脚为3.3V,5、6脚为0V。1脚是电池的电压可是已经换了个电池,不可能我给1脚强加个电吧,此时正在仔细看板中。。。。。。
     几分钟后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吧,找来电路图一看究竟 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原来这也和充电有关啊。拆下芯片6脚焊盘已掉,迅速飞上线 结果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A:
修到过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是这个问题

老兄你怎么不发个帖呢,这样我就可以秒了啊。

网友:
一般机器没有用这种设计的

网友:
smbus 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怎么不发个帖呢,这样我就可以秒了啊。

当时是不上电,把开机问题修好后才发现还有你这个问题,把原因找到后客户同意可不管你这个问题,当然价格是主要原因,就把这问题给屏蔽了.赖得白忙活.

网友C:
这个是EC的程序还是冲电专用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EC的程序还是冲电专用 的

不错不错,至少没有误杀EC,呵呵

网友:
这个电路还没遇到 加分

网友:
明显腐蚀了啊 那到板第一个就是外观检查  你好像没做吧

网友:
修之前要先仔细观察下主板有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