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电源适配器电流!~

楼主(2015-11-15):
一个12V3A的适配器,如何升级到12V20A的适配器!~!

更换哪些配件。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电流的大小取决于负载的大小和变压器内阻的大小,这有点难,不如买一个

网友:
这样的要求估计要彻底换零件才行的。还不如买一个新的。

网友:
这个很难, 需要升级更换的原件太多,

网友:
需要购买的,小毛驴再改也不能变成大象啊

网友:
这个难度太大了,要增加变压器绕线线径,改换功率管和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