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不触发,古怪现象,是否通病

楼主(2015-11-15):
以前遇到过一样的,就是待机芯片不良;这次做了测试:没有待机3/5V,线性3/5V已出来,
EC没有发出3V5V_EN,刷了个EC BIOS一个毛样,
追查经R4202和D4201,二极管负极3.3V没有拉低此信号,断开R4202后,EC这边0V,
另一边0.2V,同时芯片这边有叫声, PQ4601已经导通,待机芯片1与6脚有1.2V,
但电感输出只有0.1V,且线性3.3V拉低变为3.0V,看来芯片坏了,换一个51125上去
立马跑起来了,3V_5V_EN变为正常。

小结:给怪现象误导走了弯路,如果不测试EN,估计立马就换待机芯片;这里很古怪,不是很懂,个人想法应该是芯片不良,输出3.3V线性电流不够(虚电),引起EC和BISO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关键是一般没有3/5V—EN开启信号,就一直在查这个信号,不会考到芯片本身不良。

网友:
EN没电压,一般就把供电芯片就忽略过去了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怪

网友:
这个很难想到会去换3 5V芯片呀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碰到过,少见啊

网友:
没有碰到过,下次注意下

网友:
本身待机芯片就很少坏,还是查条件比较十拿九稳

网友:
遇到大部分人去干EC跟其他电路了把,谁会想到还是这得问题......

网友A:
这么怪的现象还是第一次遇到,你测量EN脚的阻抗了吗?是否正常

网友:
少见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狗血,期待楼主解决了说一声

网友:
经验收下了

网友:
按你说的如果一开始发现发起脚没电就应该打值,我感觉是被芯片拉低了,打值应该会不正常吧

网友:
这个板子 某宝 上面很便宜

网友:
少见,坏的不多

网友:
修好了不错,而且还找到了原因

网友:
做维修,,有时有些东西就是解释不通啊....

网友:
这个故障很少见,坏的不多

网友:
确实EN没有一班不考虑芯片问题

网友:
这个现象很容易误导,个人认为可能是芯片不良保护了.楼主修得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怪的现象还是第一次遇到,你测量EN脚的阻抗了吗?是否正常

阻值600左右,一般都会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怪的现象还是第一次遇到,你测量EN脚的阻抗了吗?是否正常

阻值肯定会测的,600多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情况  就先换了51125在说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跟这现象差不多

网友B:
芯片有响声 换了先吧

网友:
这个问题有碰到 过。

网友:
也有这种情况,芯片本身不良

网友:
楼主,好经验,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我们做维修能修好收钱就行一些问题不必深究

网友:
这个故障很少见啊

网友:
查一下EC,是不是EC有问题或者周边电路

网友C:
还是没有遇对人,如果遇到三板斧的大师,干了EC干待机芯片,哈哈,不过楼主分享出来以后要注意一下线性电压,不然那0.3的线性十有八九都不注意而去干EC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啊第一次遇到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待机芯片的EN开启信号,很容易把芯片本身的可能造成的不良给忽略, 楼主的经验学习 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有遇对人,如果遇到三板斧的大师,干了EC干待机芯片,哈哈,不过楼主分享出来以后要注意一下线性电压 ...

你没有看详细,或者我没说清楚,断开电阻后才会出现这样,之前是正常的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有响声 换了先吧

你没细看,断开电阻之前正常的

网友:
最终修好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看详细,或者我没说清楚,断开电阻后才会出现这样,之前是正常的3.3V

哦,明白了

网友:
的确奇怪,我也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
这个机子EC的程序和51125爱一块坏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E:
感谢楼主提供的宝贵维修经验 ,不过真的很奇怪 ,S5_ENABLE是由EC发出的, 经过R4202的电阻变为3V_5V_EN ,而3V_5V_EN用来控制PQ4601。 如果EC工作条件满足, 而EC不出S5_ENABLE, 小小白相信很多大神就会更换EC ,尤其S5_ENABLE为0V, 但3V_5V_EN却有0.2V, 小小白更是无法理解。另外, 请教楼主, 正常情况下, S5_ENABLE的电压是多少?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很奇特下次遇见要注意下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个别现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提供的宝贵维修经验 ,不过真的很奇怪 ,S5_ENABLE是由EC发出的, 经过R4202的电阻变为3V_5V_EN , ...

正常当然是3.3V,断开R4202后由于没有下拉电阻接地(在EC边上还有下拉电阻),0.2V是从PQ4601过来,而不被拉低

网友:
楼主分享了很好的经验,后者将不走弯路。

网友:
这个很难想到会去换3 5V芯片

网友:
进过水的吧?

网友:
我这块板待机芯片是RT8205  刚直接用51125替换上去可以   也是线性电压什么都出来了 工作条件都用不触发换个待机芯片OK  看来这个待机芯片很容易坏啊

网友:
S5ON信号多被后级拉低,,我见过好多了,查不短路

网友:
楼主换完以后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