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XP 正常,Win7 蓝屏 解决方法一列 不一定适合你!

楼主(2015-11-15):
DELL  N4050 XP 正常,Win7 蓝屏 解决方法一列 不一定适合你!
客户送修 N4050 装不上系统 客户描述,以前装的是Win7 最近中了病毒,自己重新装系统!装了 好多次 不爽!蓝屏! 我们测试了一下 装XP  一切顺利,没有任何问题,故怀疑是 版本的问题,更换了集中GHO 的我Win7 涛声依旧,安装吧,,,,,一部一部。。。好了!  正常驱动装软件OK !此机型有此问题的不妨试一下安装版的 Win7 或许有收获!

网友(2016-01-10):
记住了   以后遇到就会了

网友:
估计是你的系统太精简了

网友:
一直用本版块木子版主的G的系统,没有蓝屏,驱动装不对蓝屏,进安全模式,重新装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2016-04-19):
换系统好的 。你要看蓝屏代码?是什么? 可以做出判定。

网友(2016-08-13):
蓝屏代码有什么用啊,

网友(2017-01-17):
蓝屏代码是多少啊

网友A(2017-03-07):
我的也是 装win7蓝屏  xp很好  用你的方法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 装win7蓝屏  xp很好  用你的方法试试看看

别使用太精简的ghost系统,精简的容易蓝屏,安装版或者换个ghost系统试一下